楼主(2022-04-28):
最近在学修变频器,搞来一台ACS510的变频器,发现IGBT已经烧了,把IGBT拆了,不带电测量几个GE之间的电阻,发现不一样,最后检查出是和GE并联的保护二极管坏了,我就把这几个二极管拆了,再测量GE之间的电阻都一样,正常了,用二极管档也测了正常,(不知道这几个二极管的型号,就没有替换的)。现在我给板子上一个600v的直流电压,如图,测量GE之间的电压都是0v,这样正常吗?不是-7.5v吗?我想启动变频器运行,面板显示禁止启动,也没有报故障代码,请问这是咋回事啊?

楼主:
那个老师帮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搜一下论坛嘛,都是懒得说!你说的二极管是TVS管,拆来扔了不要都无所谓!猜你是小功率的,原装是17V双向TVS!没驱动电压是没短接形成供电回路,自己看老帖子!

网友B(2022-06-16):
为什么看不了你的图片。你需要屏蔽信号的。不然驱动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C:
停机时,下桥驱动电路是有正\负压的。但上桥为0V。
只有运行起来,上桥驱动才形成供电回路。
上桥的驱动供电,是由下桥IGBT的导通才构成回路的。、
每相上、下桥驱动,共用一路电源。

网友C:
如果驱动电路与IGBT模块处于脱离状态。
则可以将U、V、W端短接后与AN端相连,则6路驱动电路都会得到供电电源。

楼主(2022-09-22):
回复 网友C:
谢谢咸老师的讲解

网友D:
回复 楼主:
记得加个5K电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