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绝缘漆

楼主(2022-04-28):
请问大家芯片上的绝缘漆怎么去除?强行刮去会引起芯片上的印字看不清。不清除芯片上和型号也看不清型号

网友A:
热风枪200°左右加热轻轻即可去除,如果还看不清就用天那水擦拭一下就可以了,记得吹干啊不纯天那水导电

网友B:
那个式绝缘树枝,要清除比较麻烦,加热可以,但要控制好温度

网友C:
我都是先稍微加热刮除了 再用洗板水洗一下 基本上能看清楚

网友D:
树脂确实不好清除,好像加热可以软化,你试试吹风机吹一下。

网友E:
吹风机估计不行,温度低,用热风枪

网友F:
刀口烙铁,加热至280度左右,轻轻刮去,效果不错。
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秘方啊。

网友G:
好办法 学习了!

网友H:
国产的变频器涂得不厚,用灯照一下还是能看到型号的

网友I:
首先要用放大镜看能不能看到型号再动手,有的丝印很浅,漆刮掉了,字却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