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2-04-28):
这种类型的PLC输入输出分别什么电平,(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拍照也应该拍有商标,文字部分,要清楚,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答案

网友B:
万用表一捅就知道,这能看个毛线,日系一般低电平,德系一般高电平

网友C:
输入一般都是直流24V供电,一般正极进入PLC的输入端口,比如西门子用I0.1表示,三菱用X1表示。

输出要看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继电器想输出啥子电压都得,比如单相380V,单相220V,或者直流24V,随便你怎么操都得。但是晶体管输出就不能随便操了,只能老老实实的按照使用说明书手册,该接直流24V就接直流24V,然后端口一般都是直流24V正极输出,比如西门子输出Q0.1,或者三菱输出Y1。

网友D:
这个简单,查看com接那里,

网友E:
现在一般PLC,都是接高电平可以,接低电平也行,你这状况,是人家都接好了,你量一下有信号的点,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