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FX3U与多台变频器通讯,轮询不能及时读取数据,求教!(20220429)

楼主(2022-04-29):
FX3U与两台变频器通讯,读取变频器频率和运行状态,单台读取均没有问题,多台不能即时读取,请各位看看这个轮询程序有没有问题。
注M31、M32是1#2#变频器读取频率位,M51、M52是1#2#变频器读取运行状态位
下面两个轮询程序都不成功,求教

楼主:
第二第三张是一个轮询程序,第四第五张是另一个轮询程序

网友A:
这类问题将程序打包看,比看截图方便

楼主:
文档已上传,可查看

网友A:
三菱通讯不熟
但从发上程序看,好像没使用标志位,转换没留白

楼主:
程序有标志位的

网友B:
标志用上升沿,接通条件INC保证一个扫描周期导通1条指令。上图是5U读多个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