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9):
今天设备调试过程中,发现了伺服电机老是到不了指定位置,经过排查居然是驱动器的IO线有问题,换了就好了。伺服电机用的是位置控制,plc发出的指令脉冲居然会因为发脉冲的这个线接触不良导致脉冲个数丢失。

网友A:
正常,就像打电话信号不好,你喊了半天人家没听到。

网友B:
所谓数字量其实还是里面一个数字电路转换而已,本质还是电压或电流,脉冲型号其实就是电压信号,不是电流信号,高电频1,低电频0,因为线的原因造成电压传送过程中压降或者升高,都会造成接收端在转换为数字信号过程中不错,所以位置不到,转速不正常就很正常了,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使用过程中信号线都用屏蔽线的原因(排除外界电压干扰)

网友C:
不仅仅是接触不亮..还有屏蔽不良也会导致这个问题...脉冲的就是会有干扰问题..
我之前一个项目脉冲的头也是拿普通的bvr软线来焊的..发现伺服电机一直在自己动..
后来把脉冲头的线换成了双绞屏蔽网线就好了...
是箱体里面变频器干扰的

网友D:
这个很好理解把。我还发现5U程序不规范会导致丢脉冲呢,每次丢2个,第一次听说这个故障现象简直无法理解,后来发现是程序问题

楼主:
我刚才查了下资料,这个plc发出的脉冲指令串是由伺服驱动器的光耦二极管接受的,信号线接触不良导致电流不稳定会变小,而光耦二极管接受脉冲的个数的多少是由电流决定的,所以接触不良会导致电流变小点,所以光耦二极管不能正常接受的指令脉冲数,导致脉冲丢失。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意思我理解,假如程序要求plc的脉冲输出口在一秒内发出了10个指令脉冲,也就是伺服驱动器得接受10个脉冲,也就是高低电平转换10次,数字量要接通断开10次,但是由于线路接触不良,导致电压不到高电平的电压。。。。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现身说法了,厉害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是丢脉冲...实际动作比命令动作少.....
干扰的话还会出现误动作..我并没有法令...伺服也在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恰好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