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5与V90私服问题,

楼主(2022-04-29):
请问下熟悉V90私服的各位朋友,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1、用组工艺对象的情况下,西门子1515的CPU运动资源是2400,而私服位置轴占运动资源是80,理论上可以到30根轴。也就是说理论上最多只能挂30台V90私服控制器,是这样算有没有问题?
2、用EPOS功能FB284这样用的控制方法控制V90私服,理论上我是不是可以把V90私服当作普通的PN站点看待,1515理论上能带256台IO设备。也就是说我可以带个130台V90再加上一些其他变频器和IO从站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吗?
3、V90私服走PN通讯,外接绝对值编码器,想通过EPOS方法控制,限位开关我是不是可以用绝对值编码器做软限位,就省下硬限位的费用了,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风险?会不会硬限位更可靠一些。
请熟悉的朋友给解答一下。

网友A:
西门子官网有大把资料,不明白可以在官网发帖

网友B:
1:理论始终是理论,西门子也会告诉你那只是理论上计算的值,实际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带30根轴扫描周期估计得上天;
2:没毛病,但实际上估计也带不了那么多;
3:编码器的值作为软限位的想法也没毛病,也可以做,但实际上肯定硬限位会更靠谱,软件限位还要在284里面计算再输出,硬限位是直接作用到驱动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用1517,然后用EPOS方式控制吧,就怕到时候理论上行。实际不行!西门子的人也只是说理论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