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马达控制器

楼主(2022-04-29):
各位朋友,如图的型号 SW 353101 VR 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A:
手写铭牌,想想感觉已经知道了!来点正面照和端子照。

网友B:
来个正面照看看

网友C:
没用过这个牌子,要便宜代换可以考虑国产的兼容6RA22的机子,接线时候注意励磁电压跳线和反馈源选择,接好线就基本可以运行。资金多可以考虑数字型驱动,控制更加方便。这个功率的,是不是塑料挤出机的主动力?

楼主:
是一台生产电热膜的韩国设备上的直流调速驱动器!明天拍个清楚点正面照与接线端子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