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9):
单切控制 是不是应该sa2的常闭和sq1的常闭串联 另外延时控制没理解到这个是怎么控制的?   旋钮  sa2有三个功能 单切 连续 加上接通时间继电器就是延时功能   启动时 正常电机启动 启动压切 km2吸合 离合器动作 转到到sq1动作  应该停一段时间  时间到了再启动ka及km2

网友A:
压切继电器KA动作后,触点KA(9)接通,单切计时器KT开始计时。
应该是KT计时到了后,接通其触点,单切动作。

你的压切和单切是什么东西?是电磁阀吗 ?

网友B:
先调个头,单切控制是哪个开关控制的,

你这个压切应该是控制离合器的

离合器是由KM2控制的

至于延时应该是指离合器的通电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