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笔记本,求推荐。

楼主(2022-04-30):
理想中的本本:

1、尺寸15寸+ 分辨率1080P即可。小尺寸高分辨率意义不大,后期也是缩放,工控来说意义真的不大

2、全集盘(就是带小键盘)。

3、最好是thinkpad 那种键盘带小红点的(用习惯了,很方便,触摸板真的不好用)

4、考虑省电加上工控特殊性,核显不要(现场没电源的时候续航给力一些)。<不知道独显笔记本相同CPU,核显和独显相比续航如何?>

5、CPU各种看花了,但是前几天帮人配置电脑12带12100 台式机,很强啊。不知道是选择瑞龙还是牙膏了。

6、价格:4000~6000感觉都可以接受。

各位看官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
PS:那天在群里了解到,还有这个问题:

1、瑞龙有调度问题,就是偶发卡顿。

2、12代大小核问题,WIN11才能完美匹配,工控我想最多用WIN10吧,WIN11太超前,怕很多软件不是太适应。

所有纠结了半天。。。

网友A:
工控不用全压版性能肯定打折,稳定性考虑肯定英特尔CPU,独立显卡肯定费电一点,你单考虑续航性能肯定不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不用全压版性能肯定打折,稳定性考虑肯定英特尔CPU,独立显卡肯定费电一点,你单考虑续航性能肯定不如意…

现场用电池的场景比较多,家里都是台式机。

网友B:
纯路过。。。

笔记本日后只能内存与硬盘升级,笔记本的显卡 CPU升级有限制 与台式机不同,最好一次到位

电子产品 都是  一分钱 一分货  够用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玩游戏,所以对显卡性能要求不高,核显就行,内存16~32G,SSD都可以的。

最多SOLIDWORKS 画个简单的图

网友B:
回复 楼主:
SOLIDWORKS 打开看图也需要动态渲染。 属于3D设计建模渲染

用核显打开AUTOCAD 2D平面图纸没有问题,用集成核显打开3D设计图纸 鼠标与移动旋转3D结构图纸 会出现渲染管线不足的问题
于是就会出现卡顿或者像喝醉酒的一样晃动鼠标不受控制。

你可以作一下实验  用核显打开SOLIDWORKS 3D图纸 看看卡不卡。

网友B:
游戏笔记本与专业工作站笔记本有明显区别

主要是两个区别  一个是CPU是志强处理器 一个是独立专业图形显卡

志强处理器与专业图像显卡 对于游戏性能不行  但是对于编程运算及处理图像数据 就比游戏CPU与游戏显卡 强悍了。

笔记本移动工作站也有 联想thinkpad 那种键盘带小红点的鼠标功能

志强处理器+专业图像显卡 (虽然购买过去5年了,属于老爷机了, 但是处理图像及编程运算依然强悍 )

如果玩游戏我会用游戏比笔记本,一般个人习惯用华硕游戏笔记本,

如果是打开专业图像用专业图像工作站玩游戏性能明显不行。

这个移动工作站上有核显P580 也有专业图像显卡Quadro M2200 4GB显存

当然这类笔记本也带有一些没有什么用的功能 比如指纹识别开启笔记本 不需要开机输入密码 用指纹识别开机。

网友C:
最后一条可能限制了你的购买欲
win10-win11自动升级了,你稍不注意它就干了

选type-c充电接口,应急时可用京东移动电源支持大约1h,外出 可用小米充电器替代随机充电器---手机电脑都可以用,关键体积小重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