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是0.1nm纳米的精度

楼主(2022-04-30):
做芯片现在也就2纳米,这精度既然0.1纳米了

网友A:
下面的照片是我去年7月份现场拍的

德国的海德汉

日本的大畏

北京的精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小数点后面7位

网友A:
好吧 还是你的先进  我在车间里面也只看到小数点 4位数字的

网友A:
你说的7位数字, 我在N年前也只见过一台德国的30米长的5轴联动高速加工中心

有1个高速滑动驾驶室 操作者主机手在里面进行操作,工作台面是固定的,驾驶室是滑动的,人在驾驶室里面操作机床运动。

驾驶室里面有4个显示器 上面有监控 看机床台面两头的情况 包括当前工作加工的监控一个

这个机床配置3个操作者 一个主机手 2个副机手 主机手在驾驶室里面佩戴者耳麦上面有麦克风与机床外面两头的两个副机手配合操作30米长的5轴高速加工中心。

由于30米的工作台面太长,所以工作台面是组合式的,就是一个工作台面长是2米左右,30米有15个台面组成。

数控系统是西门子系统 我记得上面是小数点6位数字 超精加工的 5轴联动的,当时向操作者了解了一下情况

因为数控加工5轴联动机床受国外限制,所以德国审核,由于是德国公司入股,设备是德国原装进口,德国出口审核了很久才通过

当时不让拍照 所以记忆深刻 。

网友B:
我没有见过。
深表怀疑。

网友C:
是可以加工出的产品棱角分明,组合后像镜子,看不出工件分界的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见过。
深表怀疑。

日本出口到中国的 OKUMA 大畏机床 都有卫星定位,如果你私自移动机床超过1米的距离,机床就会停止工作。

目前是这样的,而且日本的设备出口到中国只能是3轴联动 最多5轴但是不能联动 只能是算3轴联动+2轴单动 也就是俗称:5面铣

如果你购买日本 本土的二手数控设备,就没有卫星定位,我操作过日本本土二手的数控机床 是日本三井的设备 发那科系统,

这个三井的数控加工中心设备当时在日本已经使用10年了,当时2000年公司买回来 加工精度0.01没有任何问题。

日本的发那科系统在中国北京有一个发那科公司,很多数控系统里面的电子原件都是通过北京发那科来进行,

包括发那科系统维修及售后,只要你的数控系统是发那科 如果是出现问题,打北京发那科维修电话,就会派出出差人员

当然出差人员的来的飞机票与打车票与返回的飞机票及打车费 也包括住酒店的费用 全部是需要维修的工厂负责

早期2000年的OM系统900号区域参数是保密的  后来的18i 30i系统9000号参数是保密的

日本的发那科系统只提供数控系统 ,机床可以是其他公司,所以说发那科只提供数控系统

日本的马扎克只提供机床,其配套的数控系统可以是三菱数控 也可以是发那科系统,只提供机床 数控系统可以是其他的。

日本的OKUMA 大畏机床 机床是OKUMA的 数控也是OKUMA  所以说 无论是机床与数控系统都是OKUMA

说的有点远了 ,话题转回来

目前德国 /意大利/丹麦 出口到中国的数控机床5轴机床可以联动 但是欧洲的设备价格贵

数控机床购买基本是:如果你有钱就买欧洲设备,如钱不够就买日本设备,如钱还是不够就买台湾的设备,最后是国产的数控

网友D:
0.1nm就是1A,就是原子的尺度.估计不会吧.

网友E:
卫星定位移动1米都检测到?就是分辨度是0.5米,是在用美国佬的军用定位系统?
个人觉得,要废除这个移动检测的功能应该不是很高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