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是RJ 56D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2-04-30):
三菱FR-A840-00310-2-60电源驱动板上的贴片三极管TR1,丝印是RJ 56D,通电后冒烟,在路和拆下测量都是击穿,在已有的贴片资料中查不到,不知道这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在这个电路中做什么用的,可以用什么代替?求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关键看封装吧!
似乎是SC-62封装,是2SC5209吧?
查手册,2SC5209是耐压50V,电流2A,功耗0.5W,高放大倍数(800)的NPN三极管。
可代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