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30):
昆仑通态7.7版软件设备选型没有海为plc怎么办?是不是还的自己做 或用modbus

网友A:
那就换一个品牌的触摸屏或者PLC

楼主:
谢谢2楼,我看一下

网友B:
我记得海为PLC支持modbus,直接用mcgs里的modbus协议就行。

网友C:
这个最好打电话问一下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