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楼主(2022-04-30):
win10 64位安装不了32位的GX Developer了 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10 64位安装不了32位的GX Developer了 有别的办法吗

1、你需要告知你使用的GX Developer的软件版本。
2、我认为支持Win7 64位的版本也应该可以在Win10上使用。

3、如果要完全确保在Win10 64位系统上安然使用,那么请安装符合软件要求的版本,例如V8.500W

4、如果并非对于早期A系列的PLC进行编程需求的话,完全可以安装GX Works2软件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