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30):
松下A4伺服控制器,在速度模式时的接线,图片是说明书提供的原理图,有以下问题不清楚,希望路过的指导下

问题

1;零速检测信号怎么接线。

  测试时 41脚 接外接电源的负极,12脚 和PLC 的输入点相连 在参数设置好的情况下,当电机转速低以Pr61设置的速度时,无信号输出【在位置模式下测试的】

2;速度模式时 为什么 3 4 5 6脚没有引线出来,而是采用的 21 22 48 49 23 24 脚的引线,此时的脉冲信号并不是PLC提供,那引出的线要接的哪里,怎么接。【位置模式时 脉冲信号由 3 4 5 6 脚供应,引线直接接到PLC 的脉冲输出端Y0/Y1】

3;要想使用 Z 相信号作为原点回归到位的信号,那Z相信号引出时怎么接线【理解为 GND 25 脚 直接接外部电源的负极 19 脚 接PLC 的输端,
 这样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4;同样用模拟量来控制速度时也不明白外部线路怎么接

看原理图要外接2个12V的电源的意思,不知道这两个外接电源是否可以省去

第1次使用速度模式,出现这些问题,请大家多指导!有能提供接线图或案例的就更好了!

网友A:
1;零速检测信号怎么接线。

 测试时 41脚 接外接电源的负极,12脚 和PLC 的输入点相连 在参数设置好的情况下,当电机转速低以Pr61设置的速度时,无信号输出【在位置模式下测试的】

拿表量一下外接电源的正极与12脚有没有电压

2;速度模式时 为什么 3 4 5 6脚没有引线出来,而是采用的 21 22 48 49 23 24 脚的引线,此时的脉冲信号并不是PLC提供,那引出的线要接的哪里,怎么接。【位置模式时 脉冲信号由 3 4 5 6 脚供应,引线直接接到PLC 的脉冲输出端Y0/Y1】

速度模式时位置模式的接线端是不需要接线的,21 22 48 49 23 24 是编码器输出的接线,可用可不用。

3;要想使用 Z 相信号作为原点回归到位的信号,那Z相信号引出时怎么接线【理解为 GND 25 脚 直接接外部电源的负极 19 脚 接PLC 的输端,
这样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是的

4;同样用模拟量来控制速度时也不明白外部线路怎么接

看原理图要外接2个12V的电源的意思,不知道这两个外接电源是否可以省去

就接14、15脚可以了,这两个脚是外部速度信号的输入,
如果只是通过外部模拟量调节伺服的转速,应该只要接14、15这两个脚然后把一些参数设置好就可以了,其他的一些功能需要再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时12脚和电源正极有24V的电压,且一直保持24V电压不变化,怎么理解!

楼主:
已解决
问题1;零速检测信号怎么接线。

    更正下12脚和电源正极有无电压的情况。

 测试1:直接测试 12脚 和电源正极 的电压【注意细节 当12脚 没有 和PLC的输入点相接时,电压有并保持,不随电机转速变化而变化】
                                  【当12脚和PLC的输入点相接时,电机速度低于Pr61设置速度时有电压,当速度大于设置速度时无电压】

所以12脚直接接到PLC 的输入端,就能得到【零速信号】

楼主:
问题3;要想使用 Z 相信号作为原点回归到位的信号,那Z相信号引出时怎么接线【理解为 GND 25 脚 直接接外部电源的负极 19 脚 接PLC 的输端,
这样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测试时:当 【25脚 GND 】直接和 外部电源负极,相连时,伺服驱动器有兹兹的电流声,且当19脚直接接到PLC 的输入端时,并没有采集到Z相信号。
不知道是哪里操作出了问题。

网友A:
且当19脚直接接到PLC 的输入端时,并没有采集到Z相信号

这个需要转动电机,等电机后面的编码器转到Z相位置时才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且当19脚直接接到PLC 的输入端时,并没有采集到Z相信号

这个需要转动电机,等电机后面的编码器转到Z相位置时才有输出的

是再电机旋转时测试的,如果把Z相信号【19脚接到X26点的话】

指令 LDP  X26
    DINC D0
来计脉冲数的话,计数也是没有变化的【当然测试时,电机旋转的速度调的很慢,不会因信号响应速度过快而捕捉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且当19脚直接接到PLC 的输入端时,并没有采集到Z相信号

这个需要转动电机,等电机后面的编码器转到Z相位置时才有输出的

是再电机旋转时测试的,如果把Z相信号【19脚接到X26点的话】

指令 LDP  X26
    DINC D0
来计脉冲数的话,计数也是没有变化的【当然测试时,电机旋转的速度调的很慢,不会因信号响应速度过快而捕捉不到】

这样计数应该是采集不到的,用高速计数试试

楼主:
Z相信号检测不到不知道什么原因。

把Z相信号接PLC X26 点上
用X26信号上升沿脉冲来对z相信号计数【低速时】,测不到计数变化,是接问题,还是测试时的指令问题

楼主:
问题3 以解决,接线没有问题。19脚接PLC  25脚接电源负极。

 犯了错误是,用普通计数器来捕捉Z相信号,是检测不到的,换成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
感谢站内有个类似的贴子。

还有个问题就是:当25脚接到电源负极时,伺服驱动器有兹兹电流声,怎么避免或减小这种声音!

网友B:
回复 楼主:
25号脚GND接屏蔽线的,不要接电源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号脚GND接屏蔽线的,不要接电源负
按你的思路,那要怎么接线取Z相信号,只接19脚,1条引线到PLC的输入端吗?那怎么形成回路的。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有电流声或兹兹响的问题!

网友B(2022-06-06):
回复 楼主:
19号脚只接一根线到你高速计数器端口,普通端口是读不出来脉冲的

网友C(2023-11-25):
同问,使用高速计数器可以读取到Z相脉冲,但是DSZR指令却捕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