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2022-05-01):
西门子S7-200 老式PLC,黄色编程电缆连不上电脑与PLC,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A:
从图上没看出什么问题,电缆上有几个DIP开关,看看那怎么样?有条件换个电缆试试。还有就是plc的485口能不能保证好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买的黄色电缆,上面没有什么开关,刚开始是正常的,突然间就不行了,编程软件因杀毒软件安装了好几遍,后来干脆把杀毒软件卸载了。

网友B:
换条电缆先试下,这种线如果PLC通讯口设187.5k是不能连上的;

网友C:
怀疑你的电缆是没有隔离那种,那个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D:
Plc是不是打到停止位

网友E:
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啊,扫描的时候,电缆上的通讯灯在闪么?是不是电缆用着用着就垮了啊,要不换一条线试一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