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1):
每个维修人员在维修时,大概都有一些故事,特别是反面故事,印象、教训深刻。。。并不全部是成功感么!
1、修一台MM440-37KW,通过端子+DC、- DC、U、V、W测IGBT,发现一相短路。打开机壳,取下电路板,是2个IGBT。费好大劲儿拆下2个IGBT,嗯,一个已经有一相击穿短路。先屏蔽报警,脱板测试电源驱动板,驱动输出,一切OK。要买一个同型号(6mbi75s-120-52棕色)的IGBT换上,但商家说只有6mbi75s-120-62黑色,并且承诺完全可以替代。IGBT换好后,接3只100W白炽灯负载,上电,正常,运行。。。输出不平衡!反复查了几天,除IGBT外,没有任何问题!最后,只能严重怀疑IGBT不配对,这台变频器维修失败,报废。在电路板上,仔细观察2只IGBT的连接方法可见,并不是每只IGBT的UVW相应并联,而是每个IGBT各自的2相并联,余一相和另一个IGBT的一相并联,形成3相。这就形成一个严重问题:对2个IGBT的配对要求极为严格,至少,装板之前,应该对照测量一下G-E结电容。其它参数,也实在不好测量。其实,最可靠的做法是。。。2个IGBT同时更换。
2、修一台MM440-7.5KW,先清洗电路板。平时都是用95酒精清洗的。突发奇想,用水试一试。晒了一天,差不多了吧?先检查IGBT,正常。上电吧。。。霹雳吧啦!电源驱动板爆了!还好,IGBT无恙。买了一块电路板,修复。教训就是,踏踏实实走老路吧!
3、用DIY的维修电源,输出有110VAC,220VAC,380VAC,以及他们的整流滤波DC输出。输出端子,用的是香蕉插口,黑红2色。修一台变频器,忘了是什么机型和功率了。拆机前测IGBT正常,用做好的连接线连接维修电源的380VAC插口和变频器380VAC端子,上电试机后,拆电源驱动板、屏蔽报警一通操作,然后,将连接线连接给电路板开关电源530VDC点,开关ON。。。一阵噼里啪啦。。。立即关电!仔细看,才发现,连接线仍然在维修电源的380VAC输出口上插着呢,把380VAC加到开关电源的530VDC点了!好在,只是开关电源的几个元件损坏,补了几个元件,修复。教训就是,维修电源连接线必须仔细核实插口!

网友A:
第2个用的啥水?自来水?
以前刚学电脑的时候直接用自来水刷电脑主板,得晾好几天确保完全干了才敢上电;

网友B:
水洗电路板我就经常干   我都是洗澡得时候顺便拿花洒和刷子刷电路板  洗完澡后吹风机吹电路板  温度别太高  多吹一段时间   放置一两天  问题不大

网友C:
1、修一台MM440-37KW,通过端子+DC、- DC、U、V、W测IGBT,发现一相短路。打开机壳,取下电路板,是2个IGBT。费好大劲儿拆下2个IGBT,嗯,一个已经有一相击穿短路。先屏蔽报警,脱板测试电源驱动板,驱动输出,一切OK。要买一个同型号(6mbi75s-120-52棕色)的IGBT换上,但商家说只有6mbi75s-120-62黑色,并且承诺完全可以替代。IGBT换好后,接3只100W白炽灯负载,上电,正常,运行。。。输出不平衡!反复查了几天,除IGBT外,没有任何问题!最后,只能严重怀疑IGBT不配对,这台变频器维修失败,报废。在电路板上,仔细观察2只IGBT的连接方法可见,并不是每只IGBT的UVW相应并联,而是每个IGBT各自的2相并联,余一相和另一个IGBT的一相并联,形成3相。这就形成一个严重问题:对2个IGBT的配对要求极为严格,至少,装板之前,应该对照测量一下G-E结电容。其它参数,也实在不好测量。其实,最可靠的做法是。。。2个IGBT同时更换。

可以两个参数不一样,以前换过,两个不同品牌模块并联,没问题呀

网友D:
无水酒精洗板,板发白,要干净还是用天那水快
不同的电源尽量用不同的电缆组,各个接头尽量不要一样模式,那样出错的几率相对低

网友E:
好帖,先赞一个!楼主节日愉快!
一个过来人,回头想想,怎么也有那么几件呆瓜的事儿。貌似是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当地有句俗语:做不坏,学不会。
试机时脉冲线漏插(如无限流措施上电炸机),P、N供电端电压反接等(如无限流措施炸开关电源)。
说出来,对他人是个有益的启示。

网友F:
前天修一台单相1.5机子,修好之后量输出,量错了端子错把地端子当成三相中的一个,结果浪费模块一个。如果当时多瞟一眼机壳的接线标识。。。。。。

网友G:
怂恿同事上电,当他觉得IGBT驱动线没有接好。结果当然IGBT坏了

楼主:
再讲一个。。。
习惯于几种表放在维修台左侧(从左到右依次为指针表500型、电容电感表UT612、福禄克115数字表),笔线、表笔自然在工作台外沿下垂到地。
测量时,习惯左手顺表线先捋到表笔,然后看表的量程、选择合适档位、测量。。。一气呵成。
正在维修一个运行过程中报欠压的故障,万用表一直在直流电压档,测试了几次运行中直流母线端子的电压,此时万用表一直处于待用状态。
变频器设置了一个参数,启动运行,需要再次测母线电压,左手顺手盲捋了一下表笔线,目的是万用表,按照习惯,捋到表笔,看了一下万用表档位,正常,测量。。。。啪!打火!
怎么回事?表笔短路了?看看笔尖,光秃秃,看看测试点,有痕迹,测点没问题啊!再看看万用表,显示正常啊!
又拿起秃表笔,顺笔线向上一捋。。。电容表!感情是用电容表测的母线端子啊!
赶快按电容表开机按钮,没有反应。
得,一台600多的电桥报废!

网友H:
有时修板,某线路点把所有相关零件都换了,搞了半天还是不出电压。
后来测电阻也没反应,觉得表笔坏了,拉扯线后才发现拿错表笔看错表了。
可气又可笑,猛地锤大腿。人老了,有时会蒙。。

楼主:
为了防止LCR表再出现怼到520VDC的悲剧,这样处理表笔喽。。。但是,再板测量电容就不方便了!

网友I:
我清洗电路板也是用天那水,洗过后用电吹筒直接吹干,如果有贴片IC,怕下面还湿的话.吹久些.等冷直接就能用.

网友J:
除了没有用水洗过,其他全中招,可以用专用清洗剂一瓶十多块,洗不掉再用天那水能把苦胆给他洗出来

网友J:
我这个电桥轻易不拿出来用,不测电容,测电容小容量用的这个福禄克、大容量用的优利德一款电容表。一直信任优利德挺好的,福禄克除了做工好其他觉得也没啥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低配的啊,我以为高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