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700 IE V3 触摸屏

楼主(2022-05-01):
SMART 700 IE V3 触摸屏程序打开后由于电脑非正常关机导致该文件打不开,请教各位大师怎样才能恢复这个文件。

网友A:
在工程文件夹里面,只把hmismart后缀的一个文件复制到一个新建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中双击打开看看

网友B:
你们有这个的编程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有这个的编程软件吗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hmi/smartlinesv3faq/smartpanels1_5.html

网友C(2022-11-28):
一般不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