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3):
Key2接的是MCU的一个引脚,我知道当SW2未按下的时候,电流走的是上拉电阻R15.
请问当SW2按下的时候Key2走的是GND那条路,这个电容C14起的是什么作用? 按下的同时上拉电阻R15这条路的电流又是怎么走向?
Key2这个引脚平时都是高电平,只有低电平时有效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A:
就是key2对地接了一个轻触按键,四个爪的,就像电视机、小家电上用的一样。平时,key2是高电平,按下key2,此脚接地,给CPU一个低电平信号,CPU接收到这个信号后,根据程序做相应的动作。电容的作用是消除高频干扰。
你是个初学者吧?初学者一般会讲电流走向,这个在实际中没什么意义,实际中讲的是信号动作过程,怎么传递,怎么得到,怎么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key2对地接了一个轻触按键,四个爪的,就像电视机、小家电上用的一样。平时,key2是高电平,按下key2,此脚接地,给CPU一个低电平信号,CPU接收到这个信号后,根据程序做相应的动作。电容的作用是消除高频干扰。
你是个初学者吧?初学者一般会讲电流走向,这个在实际中没什么意义,实际中讲的是信号动作过程,怎么传递,怎么得到,怎么动作。
哈哈  我搞机器人的   最近在看模电

网友B:
低电平有效说法是不准确的。
电流直接灌地。
c除了干扰,还有消抖,延时作用。

网友C:
看起来象是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的电路。上电时给电容充电低电平,充满电变为高电平,按下按钮变为低电平并给电容放电,松开后给电容充电再变为高电平。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位移传感器平时有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位移传感器平时有需要吗?
有需要

网友E:
SW2应该是复位用的,闭合时低电平

网友F:
C14是防震电容,防止外界信号干扰和轻触开关有连击现象。

网友G:
就是个消抖动电容啊
学单片机按键部分经常提到的。

网友D(2022-07-05):
回复 楼主:
平时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