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3):
win7系统下怎么添加Protel99se的元件库?自建的怎么添加?有没有快捷的方法,比如有什么软件快速添加?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tO6Mac1TgkUSMqHuUVpEg
提取码:1111

好久不用了,这是以前用的时候从网上找的,希望能帮到你。具体怎么用还得楼主自己琢磨,我都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忙

网友B:
业余使用,可以用立创EDA,所有用户建的库是共享的,前提是电脑能上网

网友C:
如果有新的元件库,最好复制到P99默认元件的路径中,这样在添加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看到您复制的元件,当然放到哪里都行,就是看是否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