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轮询程序

楼主(2022-05-03):
请问,该程序时序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收到上一个发送的完成或者失败信号触发下一个,逻辑没问题;如果后面的子站不会频繁掉线,建议修改指令,一次完成多个协议数;可以在线监控通讯内容,看看报文是否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