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3):
我这用的是两入两出的pt100变4-20ma的温度变送器,平时使用还正常,就是有对讲机在旁边通话时,数据就变化很大,很不稳定的,达到跳车的设置了,有神马办法,改善下,各位大神们出出主意,谢谢啊

网友A:
加信号隔离器试一试。

网友B:
估计你是使用那款老款的建伍对讲机吧,那个机的发射功率比较大,那就比较难搞的,建议你信号线用屏蔽线,并保证接地良好

网友C:
听说对讲机可以开50%以上的智能门锁呢,试试?

网友D:
曾经遇到过近接开关出现类似问题
操作工随手将对讲机放的位置正好在接近开关哪儿,影响开关使用.
同样测试,有点开关就不受影响.

解决办法,对讲机放远点,换器件试试,屏蔽线可能施工难度大点,放最后.

楼主:
我那就就是带隔离的变送器啊

网友E:
屏蔽电缆及好一点的变送器会好点、然后对讲机离模块不要太近

网友F:
用好点的又层屏蔽线 并做好接地 电柜和屏蔽线的接地要适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