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invt伺服电机使能的问题

楼主(2022-05-03):
英威腾SV-DA200系列伺服驱动器说明要将外部端子SON和COM-连接,电机有使能,伺服驱动器内部参数P0.04设定为0,但是实际设备上这2个端子根本没有接线,所以请教下设备上电机是怎么正常动作的?按理说没有使能电机是动不了的

网友A:
是不是在插头里面直接短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我把端子拆开来把12和16端子之间用万用表量了下,是不导通的状态,也没有短接,12和9端子有接抱闸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看看P300-P309 有没有设置103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晚我看了P3.00设置的103,P4.11设置的0,P0.38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我看了P3.00设置的103,P4.11设置的0,P0.38没有这个选项
P3.00设置103那就对了,看我的手册截图,这个103是表示 光耦不导通有效,意思就是12与16脚不导通是使能,如果导通了是不使能。
要是设为003是表示 光耦导通有效,那么就是12与16脚不导通是不使能,如果导通了是使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没注意看这里还有103(1:光耦不导通有效)和003(0:光耦导通有效)的区别,这INVT的伺服不像信捷直接设定一个P参数一上电就使能,感觉对新手不大友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再请教下,如果我直接将P0.04(内部使能指令)设成1,将P3.00改回默认值,16和12仍然不接线,你看使能有效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再请教下,如果我直接将P0.04(内部使能指令)设成1,将P3.00改回默认值,16和12仍然不接线,你看使能有效么?
这样是可以的,这就相当于信捷DS2的P5-10设为0010
P3.00设置103相当于信捷DS2的P5-10设为00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没注意看这里还有103(1:光耦不导通有效)和003(0:光耦导通有效)的区别,这INVT的伺服不像信捷直接设定一个P参数一上电就使能,感觉对新手不大友好

直接上电就使能,才是对新手友好吧?
通常,非危险场合,基本都是上电不必接线就使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一上电就使能对新手好啊,这样不用接线,一步到位

网友C(2023-08-09):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我看了P3.00设置的103,P4.11设置的0,P0.38没有这个选项

P3.00设置103那就对了,看我的手册截图,这个103是表示 光耦不导通有效,意思就是12与16脚不导通是使能,如果导通了是不使能。

要是设为003是表示 光耦导通有效,那么就是12与16脚不导通是不使能,如果导通了是使能。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光耦导通有效,说的是16和2之间有24V使IO口内部的光耦导通,输入才有效,而输入高电平有效还是输入低电平有效全看你COM+接的24V还是GND,楼主既然设置成了103光耦不导通有效,那么16和2之间不用24V输入就有效了,所以16不用拉到GND,应该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