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4):
空载,L1-L2上电220VAC,正常;按“PANEL/REMOTE”按键,转到面板控制,运行RUN,频率上升到23Hz左右,报过电流OC1P,可复位,查手册,OC1P为加速过电流。

1、IGBT问题?在端子上查IGBT大致正常;
2、检测电路供电电源问题?查+15V(TA7815)、-15V(TA79L015P)电源,电压不随上电、运行、报警改变,大致正常;
3、电流互感器问题?更换电流互感器,故障不变;
4、驱动芯片供电电源问题?查驱动芯片TLP559供电电源5-8脚,14.6-15V,电压不随上电、运行、报警改变,大致正常;
5、检测厚膜MA5862问题?更换检测厚膜MA5862,故障不变;
6、查验、更换板上电解电容,故障不变;
7、报警信号来自哪里?查板上2只光耦PC8、PC13(TPL521),其中,PC8,输出、输入电压不随上电、运行、报警改变,大致正常;PC13(靠边),其输出脚(3-4脚),上电、运行时为5V,报警时为6.XV;输入脚(1-2脚),上电为0.0V,运行报警瞬间有跳变,报警停机后,恢复0.0V;
8、根据7,可判定PC13为OC1P报警输出光耦。查PC13,其输入端接IGBT的9-10脚,输出通过多针电缆送给CPU板。
9、至此,严重怀疑IGBT有问题,查IGBT型号,为PM150RRA060,网上无同型号、规格资料;查类似型号规格不同的资料,确认应该是含有过电流检测、驱动电路的所谓“智能”IGBT。
9、网购同型号IGBT(拆机),装机,正常!

铭牌!!注意电源220VAC!!

打开前盖

导电体连接

电源驱动板

输出电流互感器型号

IGBT型号PM150RRA060

类似型号IGBT管脚定义参考

类似型号IGBT内部原理图参考

楼主:
200VAC级别,L1-L2加220VAC,入在负载3个白炽灯星形接法、频率为120Hz时,UVW电压为162VAC。是否正常?
没有从手册查到VF-A5(200VAC级别)的额定最高输出频率、电压参数。

网友A:
这个和LG is5模块和电流传感器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LG is5模块和电流传感器有点像
确实。。。

网友B:
这一个模块价格估计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