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Ether CAT问题

楼主(2022-05-04):
各位公控网友大家好!最近依照信捷官网的Ether CAT视频网购了一台XDH-60T4PLC与DS5C1-20P4-PAT总线伺服,依照视频中的设定能够使电脑与PLC作Ether CAT通讯连接了,但作轴监控和调试时就是点动不了,请教广大网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有没有添加轴?脉冲当量有没有设定?有没有打开调试开关,电机有没有使能,速度有没有设定?SFD811是不是设定为1??

网友B:
power.引脚是不是TRUE.FLA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1次用,很多细节不知道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信捷没有功能块引脚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我就不知道了咋回事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SFD811设置问题,我第一次调试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打电话给信捷公司了,是编程软件版本高,而PLC比较老旧版本太低,信捷工程师远程升级了PLC的版本,现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哈哈!你这是从哪里淘来的PLC,居然版本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