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4):
欧姆龙CP1E PLC与电脑连不上机,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哪个是通讯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P1E PLC与电脑连不上机,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是否有显示,如果没有任何显示:
a.PLC需要上电
b.更换USB通信电缆
c.PLC上电且电缆替换也是不行,更换电脑USB口,如果现象相同,PLC的USB硬件接口有故障,更换PLC。
在设备管理器中出现感叹号或者是显示未知设备:
a.请安装USB的驱动程序,如原先已经是安装过驱动,请先卸载重新安装。
b.安装好驱动,依旧显示感叹号或者是未知设备,请更换电脑的USB口重新安装驱动
CX-Programmer软件新建工程,网络类型选择USB。

网友B:
注册时间:2011/1/1

大佬一直在摸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软件的USB驱动软件如何获得?设备管理器显示黄色惊叹号

楼主:
这个是灰色,是不是没驱动?

网友C:
换台电脑试下

网友D:
看你最后信息,属于驱动没安装好
在安装软件的文件夹里找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工找到驱动,装好了

网友E:
这个明显驱动没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