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5):
三菱变频器驱动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IC1被拆除,四个滤波电容也被拆除,其中的IC 1是不是三菱700系列常用的m51996?4个电容的型号是什么?哪位大侠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声,先行謝了。

网友A:
芯片应该是M51966,没错的。至于大电容的容量,和变频器功率容量有关系,大致可按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乘以60,是电容的总容量。按此容量选配也差不多少。

楼主:
谢谢版主,是M51996,补上这个芯片,开关电源工作正常了,没有220V的主板,连上F740的主板,面板却显示E.PE2,是换用F740的主板的原因,还是驱动板本来就是这个故障?不知道720的机器是否可以换用740的主板,如果不行的话出现什么现象,谁有这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