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欧姆龙CP1E PLC输入输出点在程序里是怎么对应标记的?(20220505)

楼主(2022-05-05):
对欧姆龙CP1E PLC不了解,还没买到学习资料,它的输入端有3组,输出端也有有3组,标记一样,它在程序里是怎么对应的?比如输入端第一组的00和第二组的00分别对应什么点?

网友A:
先到官网下载有关手册,比如样本,指令,编程,操作....
就能图示的60点PLC
输入00ch(00.00-00.11),01ch(01.00-01.11),02ch(02.00-02.11)
输出100ch(100.00-100.07),101ch(101.00-101.07),102ch(102.00-102.07)

网友B:
输入是12进制外部有效,输出是8进制外部有效
输入从左起依次是0.00~0.11、1.00~1.11、2.00~2.11
输出从左起依次是100.00~100.07、101.00~101.07、102.00~102.07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里看不到你们说的这些标记输入点与输出点,难道欧姆龙PLC程序里还有不同的表示方法?是不是输入点前面都有一I:,输出点前面有一个Q:?比如I:1.10,Q:100.00?,别的牌子没学过也能看懂一点,欧姆龙的真麻烦。我现在是维修一个主机不启动的机器,线被人搞乱,找不到哪个是主机启停,把输入点都试一遍,输入亮,输出不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里看不到你们说的这些标记输入点与输出点,难道欧姆龙PLC程序里还有不同的表示方法?是不是输入点前面都有一I:,输出点前面有一个Q:?比如I:1.10,Q:100.00?,别的牌子没学过也能看懂一点,欧姆龙的真麻烦。我现在是维修一个主机不启动的机器,线被人搞乱,找不到哪个是主机启停,把输入点都试一遍,输入亮,输出不亮
你看看:

网友A:
了解其资源分配,有没有IQ无所谓

网友C:
输入:0.00~0.11 1.00~1.11 2.00~2.11
输出:100.00~100.07 101.00~101.07 102.00~102.07;

网友D:
楼上说的都是正确的。

网友E:
看外壳
0CH对应0.NN,1CH对应1.NN
100CH对应100.NN,101CH对应101.NN
程序中1对应的是1CH 100对应100CH
1CH与100CH是PLC底层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