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5):
台达DVP12SE11R左扩展DVPCOPM-SL组成CANopen网络,一套设置地址01(主站),一套设置地址02(从站),一套设置地址03(从站)。CANopen网络架构如下图示,下载进主站后,编程测试数据映射关系,如下图。应该是主站D6282数据映射到从站2的D6032,主站D6283数据映射到从站3的D6033;从站2的D6282数据映射到主站D6032,从站3的D6283数据映射到主站D6033.

实际测试主站与从站2数据交换没问题,对于从站3,D6033映射不到主站D6283的数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没整过,帮不上忙
不过 CAN OPEN好用吗?实时性如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过汇川的CANOPEN总线,感觉还不错8个从站,同步周期设置为4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实时性很好,速率可达1Mbps。

网友C:
好像一次映射4个D,不可以只映射1个D。 你这个只映射1个D我都做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双击图片画圈处,将分站数据区长度由8改为2就行。

网友D(2022-08-02):
一次映射4个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