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5):
施耐德变频器安装时可以横着或者斜着安装么?

网友A:
只要散热能够保证,怎么装都没问题!

网友B:
看手册安装要求,一般垂直安装

网友C:
横着或斜着对中小容量应该没什么问题。对于大容量可能掉下来的风险,以及散热效果不好弊端。

网友D:
1、安装稳定;2、散热正常,注意柜内散热风的流向。

网友E:
我翻了两个施耐德变频器的安装手册 其中一个写了垂直安装 角度不能超过110度
手册里就没有水平安装的字样..
什么情况下要斜着装啊...

我觉得还是需要垂直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话400资讯了,不可以横着装。。。

网友E:
回复 楼主:
嗯..不利于散热.

网友F:
按照要求不可以,但可以适当变通

网友G:
带空调的安装柜,你倒着装都可以;

网友H:
你可以多加风扇给他冷却。

网友I:
一般为了散热考虑,是不太支持横着搞得。

网友J:
看环境温度安装,大功率安装不规范容易过热频繁停机

网友K:
主要是散热问题。。。
增加散热强度是否可行?比如,外加更大尺寸的风扇,强制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