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2-05-06):
这种按键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空调系统吗?开关机,什么的,感觉是,没见过,

网友B:
工作台吧,玩过一种类似的,第一行,电源开关,最后一排风扇开关,中间是不是杀菌灯还是日光灯来着

网友C:
不知道。
建议查说明书。
看到了过来教下我们。

网友D:
这应该是设备上的,看手册就知道,不是通用标识

网友E:
这是德国豪迈的设备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