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7):
PLC型号是汇川的3U 在MCGS组态环境里设置的串口选的是FX系列编程口 CPU类型是FX3UCPU 通道都增加了 也设置连接变量了 下载工程之后触摸屏还是和PLC通讯不上是什么原因.. 是通讯线的问题吗

网友A:
通讯线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线是TPC-FX(422) 的

网友A:
屏上选RS232口;

网友B:
没有操作过,看看行家们的建议

网友C(2022-09-15):
你选择的是三菱的,而你实际连接的是汇川的肯定无法通讯,你要选择汇川驱动,或者走modbus  tcp

网友D(2022-10-18):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