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7):
如图,当三台plc通过RS485连接时,第一台、第三台的线是否接在第二台同一个485端子上(即:1、2都接在第二台的同一个SDA上)?

网友A:
是的,按图连接就可以了。放哪里都没关系,只要联通就可以,看哪里方便。

网友B:
是的,第二台上接有两条线,一条接到第一台,另一条接到第三台

网友C:
中间的肯定接在一起呀,就一个端子你还能怎么接;

网友D:
这类问题简单实验一下就有答案了,为啥还有问?
还不只一个人问,为啥呢?

网友E:
手拉手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类问题简单实验一下就有答案了,为啥还有问?
还不只一个人问,为啥呢?

对于没有搞过通讯的人来说,这可还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通讯牵涉到程序、参数设置、接线。

这些环节一个都不能出错,对于新手,很多时候通讯不上都不知道是哪个环节的问题,试来试去的头都蒙了。

通讯参数有时改了忘记断电重启,程序里面站号重复,等等,这些细节问题还真不少。

所以这个实验还真不好做。

至于还不只一个人问,为啥呢?

因为会一般编程的人不少,但会通讯的人不多,至少我身边是这样,最多占三成。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提出这类问题应该是两两联通成功,否则有的玩了

网友F:
三菱PLC的485端口是422,接485时TXD+与RXD+并一起接B;TXD-与RXD-并一起接A;

网友G:
第一台接到第二台上,第二台再接到第三台上。

网友H:
   这个就是 485 总线的 手拉手 连接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感谢。

网友I:
用得是并联的接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