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7):
写好的程序里面,能直接把时间继电器常数改成D寄存器 吗?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
电工转过来的吧

网友B:
当然可以啊,改为D寄存器用触摸屏方便更改数据啊

网友C:
一试不就清楚了

网友D:
可以,这样更方便修改计时时间

网友E:
可以,但最好用掉电保持区的,否则程序里没传送的话每次开机都要设定;

网友F:
兄弟,你以前做电工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以前做电工的吧!

做电工自学搞编程的一大把,我就是电工出身的。

网友H:
做电工自学搞编程的一大把,我也是电工出身。

网友I:
你要改成D,肯定是有什么需求吧,就是改的玩一下还是想干什么呢?
调试的话,还是蛮方便的,免得每次改了都需要写入一次,等调好了,再改成固定常数,或者像版主说的那样,用掉电保持区的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