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7):
我组态的触摸屏界面,是通过导入另一个组态的全局变量和画面实现的,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关于变量的错误。
我采用找葫芦画瓢的方式,先是研究原先的组态,然后又采取导出导入的方式来做新的组态。由于自己对AB触摸屏的一些方法和规则不是非常清楚,所以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请专家们能指点一下,希望能对组态的次序,注意事项,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如何修改等内容提供简要的说明。AB的factorytalk手册内容太多了,实在是看不过来,也看不懂。

楼主:
我再补充一点内容:我的plc程序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原先的程序中有一些用户自定义指令,但是有些指令在实际的程序控制中没有使用,我是选择性导入的。
原有的组态是西安恒生做的,全局变量中做了大量的模型图块,关联自定义指令(采用占位符),我选择性导入一部分。画面我目前只做了一个测试画面。
我再提个问题:由于提示都是标签的问题,由于采用了占位符,我如何能准确找到是哪个标签出问题了?西安恒生是原AB收购的工程公司,做的用户自定义指令都是标准化的,标签是统一格式的,所以从提示上看,不知道是和哪个自定义指令是关联的,常用的标签都一样。

网友A:
我看画面也没什么东西,一个一个找吧.

楼主:
希望还能有专家给一个全面的回复。在电脑上试运行一下,虽有故障提示,但好像不影响运行

网友B:
你运行的是参数画面。所以会有这个提示。你需先运行调用这个画面的界面,通过这个界面调用该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