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7):
为了给PLC下载程序,网上买了好几次USB转RS232串口线,有的用着用着突然间不行了,有的放一段时间再用时不能用了,到底采用哪种芯片、哪个牌子的USB转RS232串口线比较可靠?

网友A:
英国FTDI芯片的, 带隔离的

网友B:
我用过的力特不错,官网上有购物车,直接链接京东的官方旗舰店

http://www.z-tek.com.cn/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挑贵的买就好了。

网友D:
带隔离的相对好,但更贵

网友E:
芯片目前三种比较多,FTDI的FT232,PL2302((3)台,CH340国.
ch340那种线一般出来是ttl电平,价格几块钱一条.
线成品有不少,什么z特,d特,u特,绿盟,应该还都可以.

网友F:
宇泰用了10多年了……

网友G:
FT232驱动的比较好,一直在用帝特的数据线
之前测试过PL2303驱动的USB转232数据线,连接永宏PLC之类的没问题,但是连接西门子6RA80就蓝屏

网友H:
力特的就很不错,用过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