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082和 tl431的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22-05-07):
图中1号是tl082,图中2是tl431 ,图中3光耦是6n137。母线负级串的康铜丝经过电阻到tl082。tl082的4脚和8脚电压是24伏。想问082和431是怎么检测电流的,望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A:
电流在流过康铜丝时产生电压信号,经过电阻送到运算放大器082,431为082提供一个参考电压。它们在082中进行比较,当电流信号电压值超过431给定的参考电压时,082输出信号驱动光耦把过电流信号送到主控。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共同探讨。

网友B: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