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7):
这件事发生在前几天,公司电工接好线路,通电正常,灌完程序调试,突然闻到一股烧焦味,立马断电,发现一个Y点烧黑了,检查线路,发现这是控制一个24V的中间继电器,这是线圈正负触点接反了,Y点接在继电器线圈正,24V接在线圈负,这应该也不会有问题,最多线圈指示灯不亮,想了许久,以为是线圈坏了或者型号不对(以为是12V的),把线圈拔下来看一下,一看发现线圈里面内置了一个2极管,只要正负接反就会烧掉,这种继电器线圈还是第一次见,问电工这种在哪里拿的?电工回答在货架上面拿的,看外观跟原来的一样,就没有想那么多就装上去了!
这电工太马虎大意了,还接错线,导致烧坏一个plc触点,触点铜箔都烧没了,想修都没得修,只能改程序了!
下面是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网友A:
先查图纸,可能出图人就没标注14+,13-
这种事不要上来就赖电工。

网友A:
PLC是继电器输出,还闻到糊味,铜箔都烧没了,就想知道谁家PLC这样能耐

网友B:
也不是什么大事,小改一下程序就可以了,只是买的继电器是水货才导致的这样的问题,这个样子的继电器,水货太多!

网友C:
我有次也是这样 烧坏一个s7-200的输出点 你这继电器好像是假的

网友D:
感觉那一个2极管就是多余的。

网友E:
。。。。。多少年了,我从来没听说继电器线圈正负接反会烧PLC点的。

          仔细看了继电器的照片 。。。这继电器有两个线圈 ?!

          第一次见到 。。。 无处不在的显示我的道行浅啊。

网友E:
。。。。。又仔细看了看图片(我这里抗疫封闭在家,无聊)

          13 ,14脚为 IN

          两线圈中间算是COM端 。。那定义的是什么脚 ?

          那为什么要设计两个线圈 ?

          里面的机构有两套 ?

          两个线圈的工作电压不一样 ?

          还有 。。。算了,跟一个继电器较什么劲 !

网友F:
很久没有见到有二极管的继电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查图纸,可能出图人就没标注14+,13-
这种事不要上来就赖电工。

。。。就算图纸不标注又怎样 ?线圈两个脚只要一正一负就OK,乱接也闯不了祸 。

      倒是这帖子的继电器比较特殊 。。两个线圈 。。

网友G:
电工接线偶尔出错算正常现象吧,一台设备一大堆的线头,谁能保证不错一根线,中继接反,开关电源接反,光电接反都遇到过,反正没遇到过接反烧PLC触点

网友H:
好直流继电器内部才有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查图纸,可能出图人就没标注14+,13-
这种事不要上来就赖电工。

。。。就算图纸不标注又怎样 ?线圈两个脚只要一正一负就OK,乱接也闯不了祸 。

      倒是这帖子的继电器比较特殊 。。两个线圈 。。
图纸上没标注说明出图不规范
楼主出示的继电器是控制电压dc24,带灯,装有反向二极管,双组触点的继电器。
没有那个二极管你接错线最多指示灯不亮,但有了二极管就不能错接了-二极管会废掉,但烧驱动继电器还是头一次听说,没见过,烧晶体管的倒是见过数次。

那不是两个线圈(认为也不反对),它就是为led服务的。

这继电器假的?未必。

是不是官网提供的图也是假的?

网友I:
这种的有下边的人接反过,继电器指示灯不亮而已,没烧过PLC。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好吧。。所以我承认自己道行浅。

          道行浅的原因是 :我只能接受你图片里 MY2-J 这种型号的继电器。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这个型号是基础产品

网友J:
按理说里面有二极管,接错线,开关电源应该保护呀!怎么会烧PLC输出点呢?感觉楼主这个电路哪里可能有问题,PLC输出com口接的没问题,继电器接错线想不出怎么会烧PLC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按理说里面有二极管,接错线,开关电源应该保护呀!怎么会烧PLC输出点呢?感觉楼主这个电路哪里可能有问题,PLC输出com口接的没问题,继电器接错线想不出怎么会烧PLC点…

这个应该是晶体管输出的,继电器里面加了续流二极管,由于极性接错,这时相当于Y点就只带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按理说里面有二极管,接错线,开关电源应该保护呀!怎么会烧PLC输出点呢?感觉楼主这个电路哪里可能有问题,PLC输出com口接的没问题,继电器接错线想不出怎么会烧PLC点…

这个应该是晶体管输出的,继电器里面加了续流二极管,由于极性接错,这时相当于Y点就只带了一个二极管。

铜箔都烧没了,这个现象不好解释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公司里常用的是ABB 2L 带灯的中间继电器。

       无论你怎么接,继电器的灯都会亮(除非线圈没形成回路)
       像本帖子里楼主遇到的继电器,是不会出现在我单位里的。

       如果出现,我会打人 !。。。不说了,要去做核酸了。

网友L:
其几天接了几个中继。品牌不同。一样接法。正负极不一样,有的是13,有的是1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把PLC外壳拆掉,才看到烧坏的地方!不拆是看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是二极管,以前我们接继电器都是外部自己加一个二极管,用来消除感应反电动势,他这个高端一点,自己内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只闻到一股烧焦味,通过排查,烧焦味是PLC散发出来,没有办法,只能把PLC拆下来,拆掉外壳,看电路板Y点输出的地方有一个点烧黑了,才知道出哪一个点烧坏了!PLC型号是松下 FP-XH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就检测一下继电器13-14是不是短路状态

这个二极管够坚强

网友M:
铜箔都没了。。

设计问题很大,输出回路没有过流保护么?如果设备实际工作中发生短路,要么烧线路,要么烧电源。

~~~~~~~~~~~~~~~~~~~~

遇到过一次SMC的电磁阀,串联了一个二极管,接反了没输出。在普通电磁的概念无非LED不亮,TMD,这个直接不工作。

网友N:
没用过这种两线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不是双线圈,这是里面内置了了一个二极管而已!

网友O:
见识了,也是这么多年第一次见识这种继电器。

网友P:
这是续流二极管,反向并联在电感线圈、继电器、可控硅等储能元件两端,在电路中电压或电流出现突变时,对电路中其它元件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双线圈,这是里面内置了了一个二极管而已!
图上来看是有两个线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其几天接了几个中继。品牌不同。一样接法。正负极不一样,有的是13,有的是14.
你要使用楼主这样的继电器敢正负不分那就不是一班的牛

网友A:
回复 网友K:
从使用角度,就是13-14一个线圈,何时内部这样处理没注意,目的可能是与使用器件有关,led小了.电阻体积小了

网友Q:
接反应该不会坏plc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其几天接了几个中继。品牌不同。一样接法。正负极不一样,有的是13,有的是14.
你要使用楼主这样的继电器敢正负不分那就不是一班的牛
是的那要烟花了,我一般接之前看一下印刷的原理图,大牌子的正负极,触电标注很清楚。杂牌就不说了

网友R:
第一次听说,中继线圈接反,烧掉点位的!

网友S:
中间继电器线圈并联二极管还是第一次听说,其实线圈并联二极管,初衷是用来保护PLC触点的。只要接线正确PLC触点断开时,可以消除中间继电器线圈产生自感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