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7):
变频器带动电机,调整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能准确调到多少转每分钟吗?

网友A:
调整频率 改变转速是变频器的基本功能 如果要求精准 可考虑电机的转差率

网友B:
要想精确加编码器

网友C:
选有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D:
想要精确,需要加编码器和刹车!

网友E:
要想转速准确,前提是电机性能和闭环控制

网友F:
永磁同步电机,能保证1-2转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