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西门子触摸屏不支持触摸功能吗?还是坏了?

楼主(2022-05-08):
大家好,这是一个老款的触摸屏,我触摸怎么不起左右,难道这个老款的触摸屏只能用按键进行操作吗?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文本吧

网友B:
感觉是文本,用按键。

网友C:
这个不是触摸屏,只是个操作屏,每个页面都可以定义各按键的功能,应该是十几年前的老设备了吧,现在的,可以按钮操作,也可以在屏上触摸操作

网友D:
能触摸,还设置那么多按键干什么

网友E:
触摸屏型号是TP***,这个是OP***,就是操作屏OPERATOR,不是TOUCH PANEL[【触摸屏】。

网友F:
op系列应该是只有按键,tp系列才能触摸。

网友G:
从你的图片来看是广西屏,触摸屏型号是TP***或是 MP***,这个是OP***,就是操作屏OPERATOR,不是TOUCH PANEL[

网友H:
我们这也有款类似的西门子屏,只能按键,不能触摸

网友I:
还有一种KTP系列的触摸屏,上面既有按键(俗称为硬健),也有可供触摸的软件组态的按键(也称软键)。

网友I:
OP和MP等系列的触摸屏都不再生产了。现在是KP、TP及KTP等。

网友J:
OP开头的都是用按键操作的,TP开头的是可以触摸的;

网友K:
OP是操作按键屏,不能触摸

楼主:
谢谢 各位前辈,了解了,以为触摸坏了呢

网友L:
这个不是触摸屏,只是个操作屏,每个页面都可以定义各按键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