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8):
故障现象,变频器上电接触器不吸合,无报警,按下启动键,有频率无输出,开始拆机,测试发现接触器不吸合,检查接触器控制电路,无电压,检查光耦,但是为什么?光耦的正负电压是反的?难道是有故障不让接触器闭合?为什么变频器也不会报警,测试了光耦的输入端为电压 3.4V,我把正负调换过来然后有电压了 26V,这个骚操作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楼主:
这是拍的照片

网友A:
输入端为电压 3.4V 若果万用表没有问题,就是光耦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光耦拆下来量,也是一样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他的启动电阻没坏,光耦的 1脚正电压 2脚负电压,变成了1脚负电压2脚正电压,郁闷,我把电压调换过来就可以了,这是什么原因?光耦没坏测试正常

网友B:
什么叫光耦正负是反的?光耦有供电吗?

网友B:
316不是光耦是驱动芯片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容没充完电,光耦输入端电压是反向电压,禁止光耦导通,电容充完电,此时光耦输入端为,正向电压,光耦导通,接触器吸合,反向电压3.4V正常,但是正向电压只有1V,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先找Hcpl316的datasheet确认供电和输入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试试看

网友A:
充电接触器控制的光耦 PC817 EL357等  输入正向压降1.1V左右,控制电压5V,输出侧控制的是24V,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或直接控制接触器,光耦你反过来连接肯定会烧,
找个光耦换上试试,电动车充电器也有光耦,很多地方都可以拆一个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1脚负2脚正,查控制电路,控制电路没有输出,现在有的控制不是以前的开路集电极输出,一段通过电阻接5V一端控制,而是不导通时加的是负电压,驱动光耦输入现在好多都是如此驱动方式

网友C:
遇到不甚明了的元器件,第一时间,是PDF嘛!

网友D:
还是自己照着板子画个该光藕控制电路图分析下吧!

网友E:
此台达非彼台达

网友F:
假台达,李鬼!我们得营商环境为什么美丽国很不爽,这就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