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9):
各位大佬们,我今天用QD75D4做两轴直线插补,出了点问题一直没找到原因,不知道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我在定位数据中设置的轴1速度是5000,定位方式是2轴直线插补相对定位,运动距离是30000,插补轴是轴3,运动距离是2000,两轴插补运动是没有问题,但是轴1的速度不对,我通过仪器测量,轴1的速度只有4160,找了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原因,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呢?

网友A:
你有没有想过,在相同的时间,运行了不同的距离?插补就是不断判断实际运行轨迹与设定轨迹之间的差值,并进行修正。所以实际运动速度≠设定速度。如果你硬要相同,那么应该就只有45度角的那条斜线还有可能,因为那条线X和Y距离都一致。

网友B:
这速度参数中选择是单轴的速度,还是合成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