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22-05-09):
同一台电脑,电脑为H81主板,Win7系统,32位。安装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9.3,分别选用120G的SATA固态硬盘做C盘,一个金士顿的,一个联想的,金士顿的安装上可以用,联想的安装上打开出错,见图。怎么安装都不行,这是什么原因?另外,在一台XP系统的联想G460笔记本上也是打开出错。

网友A:
我的老联想的Z61T就是安装了这个欧姆龙软件,正常使用啊

网友B:
你可以试试?
1.按Window+R 输入cmd
2.输入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do regsvr32.exe/s %1 数量多会一直出现滑屏 等待其结束
3.完成后输入 for %1 in (%windir%\system32\*.ocx)do regsvr32.exe/s %1 数量较少秒结束,等待其结束
4.关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