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plc

楼主(2022-05-09):
plc控制电灯按下按钮SB1后,指示灯能够点亮0.5秒灭0.5 秒。过了10分钟后,自动跳转为点亮2秒灭2 秒。按下SB2按钮后指示灯熄灭。 求plc梯形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控制电灯按下按钮SB1后,指示灯能够点亮0.5秒灭0.5 秒。过了10分钟后,自动跳转为点亮2秒灭2 秒。按下SB2按钮后指示灯熄灭。 求plc梯形图

或许有瑕疵,不过改进过程中学习一下也是有收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控制电灯按下按钮SB1后,指示灯能够点亮0.5秒灭0.5 秒。过了10分钟后,自动跳转为点亮2秒灭2 秒。按下SB2按钮后指示灯熄灭。 求plc梯形图

或许有瑕疵,不过改进过程中学习一下也是有收获的。

Y0做不到楼主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控制电灯按下按钮SB1后,指示灯能够点亮0.5秒灭0.5 秒。过了10分钟后,自动跳转为点亮2秒灭2 秒。按下SB2按钮后指示灯熄灭。 求plc梯形图

或许有瑕疵,不过改进过程中学习一下也是有收获的。

Y0做不到楼主要求
显然你没有找到瑕疵的部分。

网友B:
哈哈 用找吗?达不到要求就是达不到,又不是找错题。
“或许”是不确定,不使用“或许”读来还有兴趣查找“瑕疵”-实则错误在那里。

网友C:
   楼主可以自己写一段程序下载到 PLC 内做测试,就按你的思路先写出来,然后大家帮你分析。这样学习更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 用找吗?达不到要求就是达不到,又不是找错题。
“或许”是不确定,不使用“或许”读来还有兴趣查找“瑕疵”-实则错误在那里。

版主本来指望小白可以看出其中的问题,这样可以加深印象,没想到老菜鸟看不懂其中的问题。

其中有2个瑕疵:
瑕疵1:上面T1触发Y0的改为T0,就可以
瑕疵2:X1只能在程序进入闪烁2秒的时候才能起作用,后面并联RST指令就可以了。

在这种主体框架没有问题只有小瑕疵的程序以前都是考试题改错题里面出现的,一般程序员科班出身都知道的。

你竟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好了,教育好老菜鸟后,楼主还怎么能体会发现并改正瑕疵获得的自身提高。

版主可怜的,被一群菜鸟潜意识中封神了,都以找到版主漏洞作为最高追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 用找吗?达不到要求就是达不到,又不是找错题。
“或许”是不确定,不使用“或许”读来还有兴趣查找“瑕疵”-实则错误在那里。

版主本来指望小白可以看出其中的问题,这样可以加深印象,没想到老菜鸟看不懂其中的问题。

其中有2个瑕疵:
瑕疵1:上面T1触发Y0的改为T0,就可以
瑕疵2:X1只能在程序进入闪烁2秒的时候才能起作用,后面并联RST指令就可以了。

在这种主体框架没有问题只有小瑕疵的程序以前都是考试题改错题里面出现的,一般程序员科班出身都知道的。

你竟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好了,教育好老菜鸟后,楼主还怎么能体会发现并改正瑕疵获得的自身提高。

版主可怜的,被一群菜鸟潜意识中封神了,都以找到版主漏洞作为最高追求了。

如果按你的瑕疵接着找,还有第3个瑕疵,看出来了?

"瑕疵1:上面T1触发Y0的改为T0,就可以" 是不是想说"上面T0触发Y0的改为T1?
如果是,本来可以糊弄小白过关,这下到好,直接搁哪儿了

如果说发现新大陆,你这个回复还真是了新大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 用找吗?达不到要求就是达不到,又不是找错题。
“或许”是不确定,不使用“或许”读来还有兴趣查找“瑕疵”-实则错误在那里。

版主本来指望小白可以看出其中的问题,这样可以加深印象,没想到老菜鸟看不懂其中的问题。

其中有2个瑕疵:
瑕疵1:上面T1触发Y0的改为T0,就可以
瑕疵2:X1只能在程序进入闪烁2秒的时候才能起作用,后面并联RST指令就可以了。

在这种主体框架没有问题只有小瑕疵的程序以前都是考试题改错题里面出现的,一般程序员科班出身都知道的。

你竟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好了,教育好老菜鸟后,楼主还怎么能体会发现并改正瑕疵获得的自身提高。

版主可怜的,被一群菜鸟潜意识中封神了,都以找到版主漏洞作为最高追求了。

如果按你的瑕疵接着找,还有第3个瑕疵,看出来了?

"瑕疵1:上面T1触发Y0的改为T0,就可以" 是不是想说"上面T0触发Y0的改为T1?
如果是,本来可以糊弄小白过关,这下到好,直接搁哪儿了

如果说发现新大陆,你这个回复还真是了新大陆

当年你徒弟替你出头黑版主也是我发现的喔……如果没有瑕疵,人家版主也不会写可能有瑕疵的话了,直接让你回去看半个月的书了。

网友B:
哈哈 看似青铜

网友E:
回复 网友D:
C版写的T0触发Y0没问题,确实没看出这个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