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9):
欧姆龙小型PLC从开始到现在都有哪些系列?CP1E、CP1H、CP1L之间有何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小型PLC从开始到现在都有哪些系列?CP1E、CP1H、CP1L之间有何区别?

自己看看官网:
https://www.fa.omron.com.cn/products/category/automation-systems/programmable-controllers/cp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姆龙小型PLC从开始到现在都有哪些系列?CP1E、CP1H、CP1L之间有何区别?
从开始?指有PLC开始吗?
那就多了
PRO/P5R/??E/S6/C系列/N系列……
C系列先期有C20/C50/…C2000H,估计有20来个型号
升级后就是官网现在能查到的,你在其软件上都能查到,欧姆龙的开发软件可能是唯一涵盖所有C系列机型的软件。
N系列有NX/NJ 用另一个软件编程,与C系差别较大。

如果你是为了使用,官网上的资料足够,只是其网站做了修改,直接找PLC资料没有以前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欧姆龙小型PLC从开始到现在都有哪些系列?CP1E、CP1H、CP1L之间有何区别?
CP1E和CP1H、CP1L区别还是蛮大的,上手的话,可以直接CP1H\CP1L或者CP2E
稍微高端的小型机可以NX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