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9):
我刚从plc站上载程序,想要检测程序运行,切入在线,弹出对话框要我下载。请问是不是因为版本的原因(是不是原来程序编辑的版本和我现在运行的版本存在差异,虽然能够上载)?下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站上还有一个触摸屏,不会数据有问题吧?

楼主:
我是刚上载完转在线就提示要下载

网友A:
是的,两个版本有差异,你自己看看下载页面的对比.

网友B:
   还没有使用过 罗克韦尔 的 PLC ,有过 SIEMENS 类的,一般 PG 与 PLC 在线程序一样是可直接在线的,如程序二样有异常就会显示是否下载程序到 PLC 提示的

网友C:
没用过罗家产品,没遇到类似问题。
只有一个选择?可否忽略
不是操作有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