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VM06 上电报警AL1

楼主(2022-05-09):
三垦VM06 37KW 整流模块穿了,大滤波炸了两个,拆机上DC530单板测试,上电AL1,不知何故,拜托大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芯片极的维修,我们不会呀! 建议高手来!

网友B:
整流有根线去了开关电源那里看看

网友C:
那两排的滤波电容都该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 要换全换 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查,多谢了!不过,主板上有一处DD电压不对,没有资料,总感觉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D:
这做工是三肯?像是国产杂牌

网友E:
主板坏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