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安川变频器有PG矢量控制问题(20220510)

楼主(2022-05-09):
新接触的放卷机张力控制变频器,安川的,它的张力控制方式是这样的:有PG矢量控制,速度模式,张力即力矩可调,一般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三四十,电机方向与放卷方向相反,给定频率只有几HZ,同时将PG断线检测时间和速度偏差范围的调大,将PG断线和速度偏差过大报警设置成变频器继续运行。请教一下这种控制方式不知道会不会损坏变频器,导致炸机。

网友A:
炸多半是不會炸的!不過出點問題操作工多半想砍你是真的!不停機會引起捲繞不合格,產品不合格!

楼主:
只要不炸机就行了,变频器报警不停机张力就不会消失,张力还有就不会散卷。接触这台机器之前它的参数就这样设置,刚接到故障报修时去看是电机不会动,一看报警是PG断线,就换编码器,换线,换PG卡,调整参数,最后连主板都换过,电机可以转动,但是上料开张力还是不停报警。现在复盘它原先的设置的,结合其中的速度,力矩模式切换的端子线拆开没接上,我认为是以前的张力是没调试好的。就是让电机用速度模式运行,运行方向和放卷方向相反,同时调小力矩给定,这样开机时收卷机力矩比放卷机的大,就会拉着放卷机往反方向转,开卷在速度模式就会频繁报警了。

网友B:
放卷控制,应该设置在张力控制模式,编码器断线就会报过载的,除非你不是闭环控制,放卷模式控制下,一定要配置对应的刹车电阻,不然很容易报警。张力控制的话建议用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