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0):
上死点和下死点的那个指针,经常掉下来。想换成新冲床那种电子指针,请问都需要什么东西,具体怎么改?

网友A:
不咋墨它为啥老掉下来?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电子凸轮轴控制。

网友C:
改造电气控制系统啊,需要重新设计电原理图,然后上液晶显示的触摸屏和PLC,还要编程。基本上就是几千上万的设备技改项目了。

网友D:
最简单的你要配套电子尺做检测,配个屏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电子凸轮轴控制。
嗯,就是这种。

网友E:
绝对值编码器+PLC+HMI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对值编码器+PLC+HMI
这个,有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对值编码器+PLC+HMI
绝对值的不是贵吗?
一律用相对值的

网友E(2022-06-09):
回复 楼主:
用增量式编码器也可以,就必须加一个上止点检测开关,一个下止点检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