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元件应该如何合理的布局,要求既美观又实用?

楼主(2022-05-10):
这是我自己做的电柜板,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网友A:
方式1: 伺服最上端, 这样可以省掉最顶上的一排线槽,当板子高度不太够时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不过有一点不好,伺服电机电缆及编码器要通过柜底一直到柜顶,如果伺服多的话会造成线槽内部太挤。
方式2:伺服放最下端,可以解决线缆的问题。

网友B:
PLC排中间,上下线槽都有强电,伺服电机输出线放线槽后可能有干扰问题…

网友C:
电源开关强电放上部,控制器PLC放中部,重的体大的执行驱动器放下部。

网友D:
我喜欢驱动器和重量大的放最底下

网友E:
我比较喜欢3楼的那种方式,重的东西放最底下

网友F:
这种布局没啥毛病,PLC中置,便于后期维保观察,空开在最下面,端子排在最下面,省线,伺服控制器最上面有点费线。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确实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