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0):
之前工人反映说设备老是自动停,我拿电脑监控发现一停下来我监控也自动断开,后面观察发现停下来时整个Plc指示灯出现闪烁情况,我开始以为是Plc问题然后换了个Plc程序重新灌进去后发现还是有这个情况,后面我就怀疑有干扰就把Plc还有24V电源模块的电源供电重新另外拉了供电(之前的电压机器工作有点偏低,跑到了165'V),发现电压稳定在220V,这个问题还是存在,有过这种经验的同行么?接下来怎么搞?

网友A:
24V输出电路也会重启,查查外部24V是否有偶发短路或电流很大

网友B:
是不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C:
24V开关电源输出搭一个启保停电路,确定一下是否开关电源中途输出掉电了,排除是外部线路是否有短路的可能或者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是24V电源的问题

网友E:
首先判断是不是PLC以为失电造成的停机,可以编段程序监事.
165v,要说现在的PLC都不怕(100-24v)
PLC供电没发现失电情况,查
可能是DC24v(启停信号用)由于某种原因使其电压过低
干扰--注意观察,可能是新增加的改造引起
停止按键使用的是开点形?换成闭点.

网友E:
按题目所说,可考虑将启动按键改成闭点
没有使用PLC 自带的DC24V输出吧?

网友F:
看表述没有使用PLC 自带的DC24V输出

网友G:
遇到过PLC输出24V电流过大,造成PLC不定时停机

网友H:
   主电源 165V 是有点低的说,看看是不是供电不正常,外部有没有模块或是传感器类动作时有瞬间的短路类的

网友E:
说灯闪,哪些灯?
电源灯,RUN灯,输入灯?还是所有灯,能搞清楚有利于查找问题所在。

网友I:
还是怀疑你的电源问题,不过你用24电源应该受电源影响没那么大,可以单独搞个不间断电源来给PLC供电测试一下,也不排除PLC的电源板问题

网友J:
我在山东客户那里就是遇到PLC不定时断电造成停机,断电时长约300毫秒,后来加了一个UPS,到现在已经6年了。

网友K:
PLC一般不会自动断电重启的;
1.外部短路造成的
2.开关电源功率不足,可能是开关电源老化降容了等原因;更换大于或等于此开关电源的功率
3.电柜内的接线和相应的元件接线是否有问题
4.先看故障现场原因
根据你说的电压过低:
a.电网电压波动
b.线接错或虚接
c.可以加装过压和欠压元件检测电压波动或UPS电源元件
d.还有可能是厂内有大功率电器启动造成的电网电压波动,可观看电压是否在+-5%内
提示一般的稳压器加装在二次电柜稳压没有什么用!!

网友L:
能不能把现场设备单独使用24伏供电。以确定是不是现场引起。

网友M:
还是检查一下输入,看看是不是那个元件短路了,导致的,或者是输出短路了,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N:
客户现场遇到过这种情况,发现客户自己在柜子里加了个空开,这个空开他们用来接焊机用的,每次一用焊机才会出现这种问题,最后让他们拆除这个接的空开后,观察了很长时间,再也没出过这种问题。

网友F:
是不是电压波动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K:
原因查出来了,有2点,1个是他们供电电源的线小了,电流载流量不够,我并了一组2.5平方的临时线后情况有所好转,变成2个多小时左右出现一次重启。第二个就是这个Plc是新的,怀疑买到了高仿的,电源抗干扰能力不行,换了同批次2个都是这样,我找了个之前的存货Plc并上去到现在4个多小时一直工作正常。

网友O:
这确实搞,供电电源还能不匹配。

网友P(2022-07-07):
13楼老哥 总结的很到位,补充一点 查看PLC固件版本,去年7月份之后时间段批次的PLC固件有问题,年初的时候收到施耐德官方通知。

网友Q(2022-10-02):
回复 网友P:
更新固件确实可能解决这个问题